问个头大的问题?

楼主(2008-11-25):
一块775CPU SB/NB 集成 无名主板 断电无法开机 加热桥,就可以开机老
只要不断电源 开关机都正常
各位大大 帮哈忙 小弟感激不尽!
cpu

网友:
????????
有点不明白

网友:
难道热胀冷缩的原理,使他接通了?

网友:
说明有虚焊我可能性大。

网友:
建议你 检查32。M晶振 有没有起振 是 不 是 加热后就起振了

网友:
郁闷 现在发展到莫一下门电路芯片 就开机了 全自己动啊
这个芯片换了不知道多少颗老 晕老

网友:
晶振换过了没有啊
换个晶振或许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