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 k8n neo3 主板,跑c1-c3-25 后停住,不显示了。怎办 ...
mis k8n neo3 主板,跑c1-c3-25 后停住,不显示了。怎办呢?

楼主(2008-11-25):
mis k8n neo3 主板,跑c1-c3-25 后停住,不显示了。
内存更换,显卡也更换,bios也刷了,怎办呢?
显卡
不显示
iOS

网友:
插上pci-e显卡,又档在c1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嘛,先把问题集中在内存这边。

网友:
考虑桥片的问题..桥片虚焊了。

网友:
楼上的同仁,补焊桥的话,用热风焊台需加热多长时间?

网友:
直接加热桥就可以了。

网友(2010-01-06):
加焊桥,对我焊好好几片

网友:
加焊桥,这种板好像挺多的

网友:
这块主子应该是南北桥集成的把 很有可能是桥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