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电压只有0.87V

楼主(2008-11-25):
主板上CPU 电压只有0.87V 。在好板上是1.35V。
关键是测得的VID信号也是对应的0.8625V。
我把PWM 芯片,driver芯片,VID 接的上拉排阻都换了,还是一样,VID信号线也量测了,从CPU 到排阻,PWM芯片间的pin脚连线都是相通的。郁闷了,感觉好诡异。
(775 的CPU)VID信号是从CPU 输出的,怎么会出现异常呢?

网友:
是BGA的座子吗

网友:
SMD的座子(贴片的)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空了哦..用手压着开机试试

网友:
我量CPU座子的CPU pin脚和PWM芯片 对应的VIDpin脚都是相通的,其他信号虚焊也能导致VID信号不正确吗

网友:
压过了,电压还是一样,0.87V

网友:
是不是CPU电源芯片本身的问题啊

网友:
我碰到一块板子也是类似情况,很想知道楼主最后的维修结果。

网友:
仔细检查CPU座

网友:
我的宇擎P4VM800主供电只有0.96V,期待你的修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