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45维修一例

楼主(2008-11-25):
MSI 845D MS-6566
通电断电

测CPU供电电感对地短路

经检查,发现一相的上下管全短路.换之
再通电,发现12V电流高达十几A,复位灯亮.立即断电,测量一下,发现刚换上去的那一相的上管又烧了!

将两相的上下管都换了,再试.12V电流依然一通电就十几A.

断电测量四只场管的G极电阻,没有发现异常.
想想还是换一下电源管理IC,一看是L6917,换之.
再通电
电流两三A,正常.上真U,OK

网友:
版主你备件真多,我的一块V星主板MS-6714就是主供电偏低,查MOS管是正常的,就是没有L6709来换,现在还没有修复。

网友:
对了..LZ那个测电流要怎么测的.是不是跟测电压一样..黑笔接地.红笔去测呢

网友A:
呵呵 孤帆远影

手里有几块同型号的废板子 都缺件了 现在就差BIOS型号 就配齐了,修好了可以换条烟钱.

可以帮我看下 板子的BIOS块是什么型号吗
顺便备份个BIOS程序 给传个吧  谢谢

网友B:
你好版主,在你上面写至到”发现12V电流高达十几A“,   我想请问为何要去测其电流呀?好像这是你的新招呢?  不是一般测电压就可以了吗?
   那我想请问在什么情况下会想到测电流????

网友:
把电源改装一下,就能看到电流了。加电流表

网友:
对呀 楼主你电流怎么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孤帆远影

手里有几块同型号的废板子 都缺件了 现在就差BIOS型号 就配齐了,修好了可以换条烟钱.

可以帮我看下 板子的BIOS块是什么型号吗
顺便备份个BIOS程序 给传个吧  谢谢

MSI的BOS本站还是比较齐的,斑竹到下载页面去找找看
板子客户已经拿走了
因为是常见板
所以没有备份BIOS
不好意思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版主,在你上面写至到”发现12V电流高达十几A“,   我想请问为何要去测其电流呀?好像这是你的新招呢?  不是一般测电压就可以了吗?
   那我想请问在什么情况下会想到测电流????

不是什么新招
修本本的都要看电流呀
台式机其实一样

网友:
我说的不错的话,测电流的方法就是将电流表串接到电源供电线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