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关于580U的)

楼主(2008-11-25):
怎么弄都是错的,请问这是什么错误,该怎么解决?
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是公司机器一电路板上的EEPROM,读取数据的时候很正常,没有错误,就是写不进去,是买的新的芯片。。。

网友:
有没有路过的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你新买的片子是否真是空片,不行用擦片灯照15分钟看下,27256随便找个通用编程器都能写,但就是要擦干净的芯片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这没有擦片灯,也没有紫外线灯,放太阳底下晒晒行不行?

网友:
太阳光的紫外线强度不够,你可到医院找消毒杀菌灯来照,请记住强紫外光会伤人眼和皮肤要拿些报纸遮住光线才好。

网友:
公司医务室有一台,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
15——20分钟,片子和灯管距离1-5CM,越近时间越短.片子上玻璃窗用酒精擦干净,写好后用贴纸把玻璃窗盖住.

网友:
郁闷了,片子和灯管距离30CM左右,照了40分钟没响应,明天再去试试

网友:
27C256有的是一次性写入不能再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玻璃窗的才要照,没有的是一次性的,华邦的27E才是可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