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上电跑到C4

楼主(2008-11-25):
有一块775主板上电跑到C4,内存各电压都正常,各信号也正常,谁能告诉我是跑到哪,北桥的可能性大不大。

网友:
C4  不过内存   电压 时钟都正常的话
打下AD值  按压 座子 和桥

网友:
刮一下内存糟..也有可能是脏或接触不好

网友:
内存正常工作的条件很多,并不是光内存供电正确就行。

网友:
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桥,底座,BIOS,内存及槽都有可能的,逐一排除

网友:
北桥的肯能行大一点,压北桥估计能过
要不就是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内存的插槽有没有氧化·
      电压 时钟  还有 量排阻的 阻值  用针式的量·
        不 行刷BIOS
           电池放电··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