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在什么时候有叫声,并且灯亮,

楼主(2008-11-25):
我在测对地打阻值的时候,测主板电源插孔,有几个地线的孔测的话,有叫声.是什么原因,在什么情况下万用表叫.并且灯亮
主板

网友:
因为有几条线就是地线,地对地测阻值为零自然就会有发声了,亮灯应该是没发光二极管吧.

网友:
有的表的蜂鸣档设置低于60欧就蜂鸣并且亮灯(在有蜂鸣灯的情况下)
有的是低于70
就看你的表了
我的是低于60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