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43 主板FF 飞翔哥进来 看看

楼主(2008-11-25):
我 听说飞翔哥修MSI主板修的太多了  我 今天也 质询大哥个问题 也 是 MS-7043  电压 复位 时钟 都 正常 常坏的 AMP7313也 没 坏 IO是 别人换过的 是 W83697HF是 不 ?   我 检查的 问题就 是 BIOS的 31脚时钟只有5V高电平 没有波  2脚的 复位也 没有电压  CPU的 参数好像都 有。 主板 跑 FF ,有 复位 不要IO也 是 可以 开机, 也 复位  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这个 问题

网友:
CPU座虚焊可能行挺大,你压下看看,

网友:
CPU座 我有工具可以测  没 问题 的

网友(2008-12-3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电压都是正常的,可是一开机就DD没辙了,

网友:
供电不正常

网友(2009-12-28):
遇到电压都正常,我也没有办法,望坛里的高手给出比较理论的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