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华硕主板的配套程序:winbond voice editor

楼主(2008-11-25):
这个程序的介绍如下:一般在光盘里面有,希望有华硕光盘的帮忙看看,谢谢,请发到邮箱或传上来,谢谢 304738366@qq.com

华邦语音编辑器(Winbond Voice Editor)
弃邦语音编辑器软体可以让您自行订制语音post讯息,您可以在驱动程式及公用程式光碟的软体选单中找到此程式并安装它,为避免程式间相冲突的问题产生。

    请勿同时执行华邦语音编辑器和华硕系统诊断家。请依照下面步骤使用华邦语音编辑器。

    执行主程式

    您可以直接在桌面上点选华邦语音编辑器(winbond voice editor)图示以执行该程式或者由「开始→程式集→winbond voice editor」点选voiceeditor主程式。

    华邦语音编辑器画面如下:

    播放预设wave格式音效档

    若要播放某段预设wave音效档,只要点选视固中最左方的任一post事件,然後再按下工具列中的play钮即可播放该段语音。

    本程式预设语言为英文。

    更改预设语言

    1.按下「load」钮。接著新的视固画面会列出所有可支援的语言版本档案。

    2.此时选择您欲使用的语言,按下「open」钮,然後在语音编辑器的画面上您可以看到voice 1列会显示该语言所有事件讯息的发音描述。

    由於有档案大小的限制,因此对某些语言来说,并非所有的事件都有相对应的语音讯息。

    3.按下「write」钮将更改後的资料写至eeprom中。

    4.在确认所有的资料无误後按下「yes」钮完成写入。

    当您下一次开机时,您就可以听到post讯息已更改为曰您所设定的语言发音。

    订制您自己的post语音讯息

    如果在语言档案清单中无法找到您国家的语言,那么您乜可以很简单地自行重新编辑语音讯息。

    请依照下面步骤来订制您的post语音讯息。

    1.启动语音编辑器程式,请注意在程式画面中最左列的post事件内容。

    2.为每一个事件预先准备好您的语音讯息内容。

    所有的wave音效档在经过全部压缩後,档案的大小不可超过1 mbit的容量限制,因此请尽可能简化您的语音讯息。

    3.您可以使用录音软体比如windows的录音程式来记录您的语音讯息,

    4.将讯息存成wave昔效档(.wav)。我们建议您可以将档案储存成低品质的音效档以节省容量。比如,使用8位元、单声道品质和22khz的采样频率。

    您也可以制作一个新的资料夹供您方便存取语音讯息档案。

    5.在语音编辑器视图画面中的工具列上按下「add」钮,接著「add wave file」视窗出现。

    6.将您所录制的wave音效档复制到资料库中,完成後关闭此视窗。

    7.先在语音编辑器的视窗中点选一个post事件,再点选工具列上的「edit」钮,然後「event sound editor」会接著出现。

    8.选择描述此事件的wave音效档,再利用右箭头将该音效档放入voice 1栏位中。

    9.按下ok钮回到语音编辑器的视窗画面。

    10.重复步骤7到9的动作将其他的事件的音效档逐一完成。

    11.回到语音编辑器主视窗,按下工具列上的save钮,出现如右图所示的「另存新档」视窗,将之前您所变更的设定储存。

    12.输入以.flh为副档名的档案名称後,再按下存档钮确定。

    13.回到语音编辑器主视窗,按下工具列上的write钮准备将档案压缩并且复制到eeprom中。

    14.在如右图所示的「confirm」视窗按下yes钮执行写入动作,若您所储存的档案容量超过预设的大小而导致错误讯息出现。

    请试著使用下列几种方式解决:

    1 缩短您的语音讯息长度。

    2 使用低品质的save the wave files at a lower quality。

    3 可以省略较不会出错月较少用到的事件语音比如侦测软碟机、侦测硬碟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