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8-11-25):
接修一台KTC7007FD8显示器,故障现象如下图,查电源各项没问题,OSD菜单各项调节正常,不知是不是存储器数据异常,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是图像

网友:
查下行输出看看。

网友:
换300V电容试试。

网友:
S校正电路出问题了,查一下校正管和校正电容校正电感

网友:
好像枕形失真

网友:
电源输出12V电压不正常.把12V修到标准值便能解决问题.通常情况这个电压应该在12.5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