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那位发表了长城PS3-2003-FB电源问题 想到的问题

楼主(2008-11-25):
那位LZ 应该自己DIY一下  准备一下自己的装备``
  做个最简单  实用的防爆炸装备
这样就可以防爆了`  呵呵`灯泡建议用40-80W的`
  个人意见

网友:
谢谢你啊,找到防爆的问题了,是一个C1815三极管击穿了

网友:
谢谢你的意见`` 因为我想到有的新手可能接线错误``会触电
双刀安全
单刀也可以`只要接线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