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石845板子插上电源后不工作

楼主(2008-11-25):
电源可能是自动保护,只见风扇稍微一动就没反映了.请问应测哪?
  详细的,谢谢.../

网友:
看看12V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CPU供电的场效应管损坏了
再就是主板CMOS跳线跳的不正确也会产生转一下就停的故障

网友:
测电源插座看哪里短路

网友:
可能是两个桥其中一个有问题
  昨天我们店里接了一台机器就是插上点就看CPU风扇转一下就停
  结果我师傅拿到总点去修一查是桥坏了
   但是也不一定就是你还是查一下吧

网友:
还有你那个电源是不是好的啊 你有没有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
先看是几伏短路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