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假负载的问题:什么情况下烧CPU?

楼主(2008-11-25):
问一个CPU假负载的问题:假负载的数值要多少才能烧CPU?
比如,一个P3的810主板,假负载上标明:内核电压-1.5V , 外核电压-2.5V, 主供电2V
想问下,实测的数据,是多少才能烧CPU?

另外,有个810主板,测主供电对地数据为000,这个是什么问题?
能不能接个CPU试?会不会烧CPU?

还有845的、775的,主板实测数据是多少才能不烧CPU?数据是多少才能烧CPU?
要注意什么?

网友:
超过2V应该就不安全了吧,我就遇到过上MOS管短路,直接挂了u和北桥,对地0欧应该烧不了U吧,电流不走U了。

网友:
看来假冒负载用处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