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

楼主(2008-11-25):
昨日接修一台三星743DF,
故障:通电,点不亮,
维修:拆机量各组输出电压都正常,没有听到高压启动声音,量行管B极,有-0.25V的电压,再量G1无电压,就此走了弯路,以为是G1的问题,换了二极管和电容 (结果以正压的方式把电容的负对地,疏忽了,这是一个负压,电容的正应该对地)结果还是一样,今早把主板整块拿下来才看到高压包的二三脚铜皮断了,用导线连接好后和显像管接起来通电,结果发现继电器老是吸合,根据以往的经验断定行部份或是二次电源有问题,于是着手查这两个方面,一直到下午没有结果,都已经想放弃换个高压包试试时,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再把主板整个拿下来看一看,结果就发现G1的电容鼓包了,在更换时才看出自己把电容上反了,这时心里有底了,再找一个小心的装上去,一通电,高压来了,继电器也不老是吸合了,
望各位吸取我的教训!~·

网友(2009-10-17):
如果你修的时候,测一下B+或行管C极的电压. 马上就知道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