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bga返修台 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温控器 高手指教o

楼主(2008-11-25):
想做个bga返修台 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温控器 高手指教o

网友:
PC410  10组8曲线的  用着不错

网友:
控制陶瓷发热 用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控制陶瓷发热 用什么型号的啊

最一般的50左右的,数字显示的,拨码控制的。
就行

网友:
用我这个吧 挺准的

我这个还行 自己感觉 不错  温度挺准的 恒定的时候 误差小

网友:
你的温控多少钱呀,旁边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网友:
旁边的那个东西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
旁边的肯定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
温控器必须要是带自整定功能,它能根据不同发热体,计算出最佳通断比例。可有效防止温度过冲。

网友:
学习了,那什么叫闭环式控制,感温头是什么类型的呢?

网友:
温控器(仪)主要关心的参数指标有:
1、传感器类型
2、输出形式
3、控制方式
闭环系统我给你举个例子

全自动洗衣机 ,给洗衣机加水时,他里边有个红外传感器
扫描到水位高低,当水位合适时,洗衣机自动停止加水

若果是开环的洗衣机
那么水位的高低得要人来看
人觉得水位合适的时候就会动手关掉水龙头
分别说明:

传感器类型是指温控器允许连接的温度传感器类别,有铂电阻Pt100、铜电阻、热电偶K、J等,我们在仪表上能清楚地看到分度号这个参数,这里表明了应该使用那种传感器。

输出形式主要有继电器输出和可控硅触发输出,前者很多见,主要用来控制加热继电器线圈,后者在大功率加热设备中采用,加热设备使用可控硅通断,特点是寿命长且加热稳定

控制方式有通断控制和PID控制两种方式,通断控制就是达到目标就断开输出,低于目标就接通,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后者采用智能算法,根据升温速度、散热情况以及累计加温结果来控制通断,控制精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