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ompaq的机子) nw8000不开机急。。求命

楼主(2008-11-25):
主板中 vcc  usb + usb-  gnd的usb 中。在待机下.usb+ usb-分别有3.1v的电压。请问是这正常的吗?

我现在机子不开机。接来时usb中间两数据对地短路。现在换南桥不短路了。且南桥有3.3v电压。。主板在待面有3.3v 5v的电压。。但开关针哪边没有电压。其它开关针都有3.3v电压。

现在不懂是我换的南桥有问题还是哪问题。望各位高人帮我指点下。

现在的待机电流为0.08a (是裸板下测)

网友:
是南桥一组电压没有起来。现在修好了。但是可以开机。了。但会掉电。开机电流到0.48a或者0。55a就不定时掉电。。不懂这电流跑到哪个位置了。些机待机电流为0.02a

网友(2009-01-03):
我觉的要是南桥没问题了要看下CPU的供电IC,不过以自然损坏一般只有一个故障来想会不会还是南桥那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