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打印机打印出来很脏

楼主(2008-11-25):
前天给一台联想打印机换了一下粉,打印出来之后就显得纸不干净,好像整个面都涂了一层墨粉一样,黑黑的,用的粉是联想代用粉,之前我给别的机器加过这种粉,都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但这次真要命,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打印几张后就会干净起来,但是现在已经印了几百张后还是这样脏兮兮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谢谢有人说下。我已经把里面的一些零件拆出来仔细擦过,但是依然没有效果。没招了

网友:
楼主...你说整个面都涂了一层墨粉一样,黑黑的..应该是底灰吧.....是不是你的粉不一样....混合了....或者你的粉不好.....建议换粉试试..我弄个HP的机..底灰都是粉引起的.....

网友:
清费仓了没

网友:
原来的粉仓应该是到干净了,因为人家已经打印不出来了才让我换的,我去了之后也把粉仓里的粉往外到了,但是没有倒出来什么粉。我现在加的这个粉是联想代用粉,之前在别的机子上加过,都没有出过什么问题。这次真是晕。应该就是一楼所说的底灰吧,因为整张纸面上就像是加了一层灰色的底纹一样,看起来显得很脏的样子。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换粉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有废仓的吗

网友:
废粉仓没有清理干净。。。。。

网友:
可能有2个原因。
1.有可能是鼓芯的问题。
2.有可能是因为粉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废粉没有清干净
如果是鼓粉分离的可以先换个粉盒试试看,确定是不是鼓芯的问题。

网友:
你的是联想什么型号的?根据你说的状况很有可能是你再加分的时候粉仓没有彻底清理,要想彻底解决估计就要先将原来加的粉清理干净,然后再将显影辊拆下清理,都清理干净后,再添加替代的联想专用粉,请注意,不是所有的联想机用的是同样的粉。

网友:
你说的状况很有可能是你再加分的时候粉仓没有彻底清理,要想彻底解决估计就要先将原来加的粉清理干净,然后再将显影辊拆下清理,都清理干净后,再添加替代的联想专用粉

网友(2009-01-01):
彻底清理

联想的粉盒没有废粉回收装置,更换新粉时尤其在冬季,必须彻底清理干净,否则肯定会有严重底灰!!

网友:
充电辊。
鼓芯。
显影。
重点查一下这几件。还有就是定影那部份有没有 脏

网友(2009-03-06):
如果是用再生粉,,那应该是粉盒问题了,换个刮板试试

网友:
这个是底灰,可能是粉不好,或是鼓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