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 跑b6

楼主(2008-11-25):
从b3 跑到b5再跑到b6 电压都正常 有复位 南北桥 cpu座都压肯定没有虚焊 后来没有办法刷bios试试 还是不行 无奈。。。。。。。。。。。。。 那位高手帮帮忙
刷BIOS

网友:
865的主板 内存显卡都换了

网友:
是不是CPU上低了

网友:
看你说的代码..应该是内存没跑完哦..再测内存工作条件吧

网友:
cpu 上低不跑码啊 不可能上低了 内存电压都正常啊 还怎么查??

网友:
别这样啊 光看不会那行啊 想想办法啊

网友:
那位大哥帮帮忙啊 急呀

网友:
内存控制芯片换 了 没有
比方说有的 是用
LM358有的是用RT9202
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