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时钟供电问题

楼主(2008-11-25):
时钟供电2。5V有,3。3V没有(只有1。6V,好像这个电压是时钟本身的,因为我把时钟的3。3V供电的电感拆下来了还是有这个电压的),3。3V应该是ATX直接过来的吧?可是量ATX上的3。3不通,ATX3。3连到一个小小的场管D极,S极连到时钟的3。3V供电的电感上,可是场管换过了故障依旧,用线把ATX的3。3V飞到时钟的供电电感上,结果整板的3。3V都被拉低到2。6V了,想飞线也解决不了了,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这样子可以吗??高手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
那个小的贴片管是7EROE,是不是场管?在这里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