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B4 开机1~2秒后 暗屏

楼主(2008-11-25):
一台飞利浦的170B4液晶显示器,开机后1~2秒后就暗屏,指示灯为绿色。
拆机后,电源板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元件。电源板型号是T50P038.

1. 不知在哪里测试电压值,在什么地方测试?
2. 怎样测试灯管是否好坏。
3. 是否有170B4的电源板电路图,请贴出来或者发过来,谢谢。y@163.com

网友:
兄弟,拿个高压板是一下,看有没有图像,如果有的话就是高压板坏啦,一般是那个高压包,换个高压板吧

网友:
呵呵!在图中右边的排线那里就可以测到电压,大致的电压有12V或14V或15V(高压板供电)5V,3.3V(液晶驱动板供电),有的电压在排线对应的板子上都有标示出来,楼主所描述的故障应该是高压板输出保护了。如果电源部分电压正常,且稳定,则是板子高压部分(照片中左半边)的问题

网友:
应是高压条问题

网友:
肯定要先换高压板试一下啊!一般都是他坏了!

网友:
真是感谢各位了,我先试一试!
左边的高压板坏了,是不是可以换黑色的变压器呀?

网友:
如果是高压部分有问题,要查一下驱动管和高压线圈,一般就是这两个易坏。

网友:
请问图上那个是驱动管?

网友:
不一定是变压器的问题,看样子驱动管应该是贴片的,8个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