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铁板烧” 也可以高质量的植锡

楼主(2008-11-25):
不用“铁板烧” 也可以高质量的植锡

网友:
只看这些图看不明白啊,请LZ加点文字说明

网友:
看起来象下面一个炉子,上面一块开可合适大小的孔的铁板,桥植上锡珠就放在上面烤.温度就看掌握的人了.呵呵!

网友:
hehe 我这个是用BGA机器加热的。  本来要购买个 铁板烧呢。 结果一查要3000多RMB,用为平时用热风枪直接加热。加热不均匀。温度还不好控制。实际吹到芯片上的温度是多少也不知道。
    用这个方法,有BGA及其的就方便多了,而且不用购买 “铁板烧”了。  加热的时候,直接跑 做BGA焊接桥的曲线就是了。。。

网友:
楼主杀鸡用牛刀,你又有钱最好的选择我想是淘宝上2000元左右的那种回流焊炉。这样用只要风稍大,锡球有可能滑动,风太小又伤发热芯,那个发热芯有点贵哦。

网友:
我一般就是用8502去掉风嘴吹的
感觉还可以
三五分钟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吹桥时上部风力开多少?

网友:
主要还是手法问题   850吹吹也就2分钟的事情  何必要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
就植球而言,楼主的动作幅度太大了,这本来应该是852、858风枪就可解决的问题。

网友:
   新疆天气冷, 现在郁闷啊!
     冬天到了,室内温度低了。前几天做BGA,结果,连续几次都没好。锡没完全化。  我打开监控软件一看。发现 上部加热内部的温度。比桥上的温度。低20度左右。有时候是50度。

             现在植锡也出问题了。 就算用热风枪吹。有时候锡球也不化。 昨天。把热风枪温度调高了。500度。结果把桥给做爆了。  DBM的桥。 非常的郁闷。

网友:
有那么冷啊,你还是买回流焊炉吧,它不受外部温度气流影响。

网友:
效果是不错,就感觉有点麻烦 ,多练练基本功就可以啦!

网友:
我一般用风枪去了风头吹~

网友:
我也买个来试试看看。

网友:
原来是这样,楼主还是要提高室温呀,不然BGA返修站的焊接效果也会受影响的。
我植球时温度一般设定为370度,用的是858D旋转风枪,效果不错。

网友:
858最好,方便

网友:
室温蛮关键啊...不然很容易暴桥...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设备会不会很贵呀?

网友:
楼主的这套BGA銲台也算是nb,但是新疆屋子的温度还是很好的,都在23-25°,不会是屋子没有暖气吧

网友:
这个成功率高吗?楼主做得多吗?

网友:
最廉价的办法就是用个热风枪加热。只要掌握好上面的焊膏不要太多。和温度一般就没什么问题。本人做显卡。南北桥都这么做。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主要是看你功底了。用风枪要多练的

网友:
没有什么心得。熟能生巧而以。

网友(2009-01-05):
看你们都用风枪做桥,本人真是

网友:
850焊台  200度  4-5分钟加热也可以的。

网友:
32# 弓长王其

网友:
dbm无铅真有你的

网友:
这是BGA焊台吗,看不清楚

网友(2009-04-24):
今天也在试验这种方法,风枪吹感觉控制温度不是太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