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旭日150 电路图 DCL51-31

楼主(2008-11-25):
故障现像:
有个联想150的本,一插电,下面三个指示灯和上面两个HDD CD灯全亮,不能关机,1902边上有两个4912,能输出5V 和3.3V ,待机电流只有0.1A,3205一点电压也没有,22脚是供电。。板上没有发热的地方
联想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A%CF%EB%2B%2B%CD%BC

网友:
版主,能贴出来一下吗,我现在打不开那网页

网友:
我能打开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本本维修版区里 维修员以上级别进入 所以打不开
无边思绪 版主 提供的地址下载的图纸应该不是你想要的 我查了下没有MAX1902
各大笔记本品牌图纸资料合集里有此图纸
由无边思绪 版主整理的 希望能帮助你~
旭日150(DCL53):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6748-1-20.html
第21楼 上传人:笑傲古今,上传时间:080603

网友:
谢谢呀,我下载一下看看,现在是3205 22脚对地阻值只有10殴,看资料22脚是3.3V,把和他相连的所在电容和三极管,3205 、声卡芯片、SMSC等所有芯片逐一摘下测都还是10殴,先看看资料再说吧。。

网友:
昨天看到与电路图对应的是+3.3vS,此电压有多路进入南桥,现在问下版主有没有别的确定南桥损坏的办法,还是别的地方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