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40片同一问题,BIOSTARNF4 AM2L

楼主(2008-11-25):
一网吧,40片映泰NF4 AM2L主机板,开机很正常,但是不引导系统过了 开机自检,到硬盘引导系统的时候 提示按Ctrl+alt+del重启,等一段时间。或者等会在开就可以引导了 ,硬盘换过。。。

目前考虑是否桥脱焊,还是SATA口有问题。。。。

网友:
40片同问题,可以排除硬件故障。主板中毒了,BIOS放电后再查杀病毒,机器狗或其变种就你描说的现象

网友:
全盘格式化,然后换一个全新硬盘,并且刷最新BIOS,问题依旧,不解中

网友:
BIOS放电后,换一个全新硬盘。单机试一试。

网友:
可能是中毒了 吧
那么多都是i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一位做映泰销售几年的师傅建议刷BIOS

网友:
BIO已经刷新呢~~~

网友:
碰过几块,装了系盘不重启后就提示硬盘出错,放电后OK.

网友:
我这个放电当时能行,过会就不行了 ~~= =

网友:
应该耍BIOS就可以好的。。。。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或者是主板自带的功能  还不行就下载主板说明书看看

网友:
bios已经刷新,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刚发现的新问题,开机等会 ,好像等什么 东西 热了 以后 就可以引导了  = =

网友:
不会是南桥虚焊吧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吧
每次开机的时候能不能进BIOS
在不进的时候BIOS里能看见硬盘吗

网友:
回,开机能经BIOS,而且BIOS里识别硬盘也正确,SB已经加焊,BIOS已经刷新,这问题反映到BIOSTAR的工厂了,工厂说换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