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M7NCG 400CMOS跳线只有1。5V,正常吗?

楼主(2008-11-25):
泰 M7NCG 400CMOS跳线只有1。5V,正常吗?
现在是数码卡显FF,有复位,想知道这电压正常吗,我觉得偏低

网友:
一般情况下CMOS跳线电压达到2.5V以上才算正常~跑下线路,更换相关的元件如R,C等 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主板是NF2的,那么这个测试结果有可能是正常的,
这个1.5V的电压主要是存在于NF2主板,用小南桥的那种.

网友A:
谢谢老师,好像是N2的,但是好像是大桥的,RC?指的电阻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