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路在那个位置啊 长城电源PS3 2003 PF( 已解决)

楼主(2008-11-24):
辅助电路在那个位置啊 长城电源PS3 2003 PF
长城

网友:
LZ能上个照片不,我来告诉你

网友:
长城电源PS3 2003 PF 不加电(已解决)
长城电源PS3 2003 PF 不加电(已解决)
发现整流桥飞了两条线到辅助电路,(红色)火线那边接有三个电阻,测得其中一个电阻变大,把它更换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