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看这块板。

楼主(2008-11-25):
精英L41GLM ,845GL。开机偶尔有显示,但几十秒会死机,拔出内存会报警,主板诊断卡显示C0,排除内存等其它配件可能,+-5V,12V都正常,BIOS RUN灯常亮。请指教。
主板诊断卡

网友:
补充 内存 1.25V 2.5V电压正常,请问还需要测哪呢。。
测试卡上是显示C0,不跑码。
[
]

网友:
另通电一段时间后,PCI旁边有个型号为15N03L的MOS管,轻微发烫,MOS管D极电压2.6V,S极1.3V,G极2.6V
[
]

网友A:
主要是 cpu没有工作,先查查

网友:
总算有人冒泡了。感谢。如果CPU没工作,在没上内存的情况下,COMS会报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