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七彩虹nf4不触发

楼主(2008-11-25):
强行加电,风扇专下就停,12v没短路,测对地阻值,紫色对地租值偏低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12v没短路不代表主板其它地方没有短路

网友:
是虚焊马

网友:
谁遇到过呢请教啊

网友:
先检查整板供电点有没有短路,不光是12V
如果没有短路,检查开机电路.
IO.南桥

网友:
这个是单桥的南桥和北桥再一起的

网友:
补充下:检查上管是否击穿~

网友:
估计桥坏了, :lol :lol

网友:
先查CPU、时钟、复位电路电压,然后查开机电路

网友(2008-12-25):
南北虚焊可能性很高啊

网友:
要是桥虚焊了,不会强行加电也断电,懂行的来说下子,最多也就是一个FF.

网友(2009-11-12):
你就直接做桥吧,加焊的效果不太好。这中NF4的板大多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