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这个线圈谁有

楼主(2008-11-25):
是三星940NW 高压线圈坏了。换个通用高压板吧。。装不下`
  所以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道路
            谢谢

网友:
不好找啊!只能买整块的板了,我上次在福州有看到三星的板卖,价钱也还好,不知楼主是哪里的啊?

网友A:
能安装的下,不要放在铁壳子里,放在旁边就可以了,我下午才改装好一个三星943的高压板。

网友:
  我是江苏的。。我刚再淘宝问了几家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安装的下,不要放在铁壳子里,放在旁边就可以了,我下午才改装好一个三星943的高压板。

那样安全吗?   怕出什么事情。。我明天去店里看看你的办法行不行的通谢谢

网友:
机器内还是可以放的下一块通用板的,不过机内的金属件较多,一定要注意绝缘的,呵呵!那板子我是在我们这边电子城的一家配件店里看到的,感觉亲切就叫老板拿出来看一下了

网友:
用热熔胶黏在板上一般 都这么做的

网友B:
线圈坏了是什么一种现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圈坏了是什么一种现象呀

不好说啊!有的是背光灯亮一下就灭了(保护了),有的是灯点不亮,解除保护也无济于事.

网友:
一个好办法,把通用高压板装到里面

把原来高压板上的变压器和电容都拆掉,用一个大口的高压板装在里面,然后用大转小四灯高压线把接口引到外面,这样就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