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WD400EB,COMS自检有时认不到,该怎么修啊?

楼主(2008-11-25):
西数WD400EB,COMS自检经常过不了,在COMS下把它设为NONE,有时可以正常登陆WIN XP并认到分区,有时又不行,这是为什么?用什么工具修复比较有效?请高人指点。谢谢!
修复

网友:
头坏了, 砍头吧

网友:
兄弟,说的那么绝对,有可能是模块有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上两位大侠的回复,如何才能确定是头坏了,还是模块的问题呢?如果重刷固件有没有用?

网友:
来自: 安徽阜阳
不一定是头坏,可能是固件区有坏道

网友:
来自: 安徽阜阳
用PC3000检查下固件

网友:
其实应该是WD校准有毛病 看看-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