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xb-hf769a无显示

楼主(2008-11-25):
lenovo lxb-hf769a无显示,此机lm1237块供电也是由7v供给,换过lm1237、lm2469、r2a4电阻和lm1237的10脚的5v稳压管后显示,但只有蓝色,后关机查是r、g信号输入的d231、d201两个in4148击穿更换后灯丝7v只有3v多,无显示,说下其它联机后电压,分别为86v、14、-14、58、行管c80多伏,有高压,g1-55v

网友:
灯丝电压明显不正常.还是先把灯丝电压修正常了再说吧.

网友:
今天又刷了无笑天神发的数据,还是一样,不知道哪位有图就好了,不接尾板接线电压有7v接上就只有3v多,应该是尾板有短路,我把lm1237芯片供电断开还有灯丝电容断开还是3v多,把尾板取下就升到7v,后接上灯丝和芯片供电,又只有3v多了,求救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丝电压正常应该就修好了,请给点思路

网友:
你把视放板那几个IC一个个的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