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逸S180M的图纸

楼主(2008-11-25):
各位兄弟:
      小弟接到一天逸S180M的机器,屏线接屏的信号线全短了不晓得如何接回。望哪位大哥有图纸或者有接口定义的请告知!谢谢。这款跟旭日160的屏线是一样的。有旭日160的图纸也行。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图纸有的人很少。先尽量修。这种短路一般不会很复杂。

网友:
无边兄弟,我打错一个字了,是屏线全断了不是短了。板子是没问题的,只是屏线不知道如何接回。谢谢

网友:
我也正为图纸郁闷呢,下下来都说已损坏

网友:
楼上的兄弟,下下来说已损坏的话再下一次就好的。我试过N次的

网友:
真好,谢谢了。解救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