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50风枪解决南北桥空焊的心得转贴

楼主(2008-11-25):
用850风枪解决南北桥空焊的一点心得
  一块845主板,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开机困难,有时候能开机,但进系统就会死机。经测是南桥空焊,于是用手的稍稍用力按着南桥,开机,一切正常,进系统也正常,就是重启后又不行了。肯定是南桥空焊.由于手头没有做BGA的东东,于是想到了850。风速可以调快些,温度适当就可以了。肯定不能直接对着南桥吹,吹坏可就麻烦了,于是找了块显卡上面用的散热片,放在南桥上。用850吹了10~15秒左右。 等南桥表面温度慢慢冷下来。开机,OK。用到现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了。

  也是845主板,故障是内存不过。经测是北桥空焊。解决方法和南桥一样,到现在也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南桥容易
现在的扳子
加焊北桥可就没怎么容易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也只有用专用的BGA焊机的了.

网友(2009-04-19):
北桥 成功 还是可以  就是CPU座子 难点

网友:
成功率好像不是很高吧,靠运气哦

网友:
北桥在主板的正中间,很容易变形!

网友:
是在板下面焊吗?怎么测空焊?

网友:
吹得是背面还是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