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电源短路

楼主(2008-11-25):
我的硬盘电路板电源短路
我的硬盘(10GB)电路板电源短路了,加不上电,准备明天修,请各位给提提建议,怎么下手,哪位有硬盘电路板电路图,麻烦提供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谢谢LS,我明天先查保护二极管.

网友:
修好了,是12V进电处的保护二极管击穿了,把它拆下就好了.
再问一下:拆下的保护二极管上有3行字是 050      15A      ZP
它的性能是怎么样的?用普通的12V稳压管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