殃泰P4TPE-800主板问题

楼主(2008-11-26):
殃泰P4TPE-800主板,开机CPU风扇转,其它无任何反映,用POST卡测试无数显,RST灯常亮,IRDY 和FRAME CLK RUN灯不亮,各电压灯亮,有时拔掉主板电源在插一次,POST卡数显亮FF代码,从启动有无显示

网友:
查一下14.318晶振正不正常?   桥有没虚焊? 时钟芯片的主供电正不正常
时钟芯片有没损坏

网友:
上负载测试测试,在一步步的修

网友(2009-03-15):
负载是很好的维修工具啊!!!!!!!!

网友:
兄弟,你还没修完吧,把你该查的都查一遍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