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主板CMOS不保存,重启不跑检测卡!

楼主(2008-11-26):
华硕P4P800-X主板开机正常,但是CMOS设置不能保存,每次都要求按F2才能进系统,但是重启之后测试卡显示d1。再重启又正常跑了。希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
]
华硕

网友:
这种主板最易不稳定了,我遇到这种主板每次都是建议换板子,即使修好永不多久也是南桥坏的摊

网友:
COMS电路有问题或南桥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
COMS 不保存 必须进入系统按 F1 F2
电池 更换下 在跑COMS电路 挑线跳正确

网友:
有一个一样的
我有一个这样的是南桥坏了

网友:
查COMS电路.或刷BIOS试一下.华硕板近来的都是不怎么样了...

网友:
BIOS刷过了。就除了 南北桥 没动过 其他的都检查过了。问题还是依旧!

网友:
换个电池座试下啊,这问题弄好过

网友:
呵呵 ,同意楼上的观点,换个电池座试下啊,我都弄好好块这样的问题
:lol

网友(2010-02-20):
哇,这个故障跟我修这个板故障一样呀,换个电池,检查过CMOS电路,刷个BIOS,故障依旧呀,大师指点呀

网友:
新电池保存不了,是不是电池座虚焊了?

网友:
昨天碰上这问题,换电池座解决

网友:
先刷一个BIOS试一试

网友(2010-03-24):
应该是电池座方面的问题

网友:
南桥故障了。一般都是这样的问题,处理过几个。

网友:
CMOS應該是存到南橋
存完不跑碼 應該都是南僑出問題無法回存跑 D1

网友(2010-06-06):
我也遇到了,看来只能报废了

网友:
南桥有问题,不过这样的板,还是换了好

网友:
拔掉清COMS那个跳线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