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x300显卡显示一会死机黑屏!

楼主(2008-11-26):
ATI-X300 128M 显存 64bit 的显卡 开机显示正常后 有时候死机,重启后又黑屏,有时候显示了一会就黑屏。
这到底是何种原因?找过了好多驱动 都是这样,换过了 电容也是这样。希望哪个高手教教!谢谢!
显卡
黑屏

网友:
重新装下系统看下咯!!!!

网友:
感觉不像是重做系统那么简单吧

网友:
EPU的问题,,我记的在网上看过这样的帖子

网友:
但是这种问题还是先装下系统看下!!!!!!!再做决定!!!!!111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一下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