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故障判断虚焊部位?

楼主(2008-11-26):
遇到一些时好时坏的机,或者用力拍一下就好的机,通常认为是电路有虚焊。
处理的方法我只有一个,就是在发热大的地方补焊。结果往往不能尽如人意!
不可能整块板都补焊,能不能根据故障现象重点补焊呢?
比如遇到继电器响,电源绿灯亮,该如何补焊呢?
电源
方法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眼睛仔细去看,
不工作时查一下重点供电地方!

网友:
眼看是很难看到的,请问视放部分会不会导致无高压呢?

网友:
继电器吸合,
是有短路的元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