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80暗屏

楼主(2008-11-26):
老大们我是新手 不太懂 帮我看看 这个是什么东东

网友:
这个是什么 东东 2极管吗 没见过这样的 2极管啊 用什么能带

网友:
边上标示D应该是二极管! 但是具体是那种内部封装不好确定!

网友:
谢谢  上面 写这 PR15G  这个东西 在那能买到啊

网友:
集成二极管 里面应给有两个二极管 可以看脚的嘛或是量一下阻值

网友:
换后不好使 又换了高压板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