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起求助

楼主(2008-11-26):
本人一个主办,所有接线正确,电脑电源也能正常工作.短接开关键,主板风扇只转一下子.在短接住板无反映.测量开关键均有3.3V-5V电压.跑线也正常.请教如何检修.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短路故障,要维修了。

网友:
这种现象是短路了哦
哪儿短路需要细查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查12V 5V 3.3V是否短路!!

网友:
看来问题严重,不行了不行了

网友:
主板有短路电源保护,先测3。3V 5V  和12V是否短路,一般应该是5V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