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原先电源灯不亮,换行管后亮了,高压包+B无高压,更换高压包后

楼主(2008-11-26):
CRT显示器原先电源灯不亮,换行管后亮了,高压包+B无高压,更换高压包后,只有60V左右的电压,测升压二极管前和后电压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高压包型号不对,还是什么,开机有轻微的嗒嗒声,但屏幕就是不亮和无升压,求助高手(学习显示器维修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接上假负载,看是开关电源还是行电路有问题!

网友:
请查下升压电感后的场效应管
如长城1772ed
L305电感后的Q304(634A)

网友:
有滴答声一定是有地方短路了,仔细查出是那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