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25不开机

楼主(2008-11-26):
联想125机器,加电短路,查到I/O芯片(PC97551)有问题,换个后,机器能加电了,代码卡跑28,电流在1A左右,机器不亮,请问PC97551芯片,有没有程序啊!!!哪位高手知道,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联想的 按照常理应该没有 密码程序 换掉内存 外接试试...

网友:
主板右上角位置附近有虚焊,仔细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