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个 旭日C462A 加电电流0.28-0.30 后掉电

楼主(2008-11-26):
这款机器是独立显卡的,   拆机后,拿掉独显 开机电流0.22 左右  不会掉电    但插上显卡就掉电,    打显卡对地阻值0.06    本人万用表 测式对地 0.02   不是知道是不是显卡短路造成的,有没有高手碰到

网友:
没碰到过 应该是显卡短路 找旁边的 三极管 电容 电阻 芯片 测测 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CPU电压出来没?

网友:
电压都有,在电感 上都能测的到,

插显卡上电 电流到0.28 左右  掉电   不插显卡上电  电流在0.22 就不会掉电,   不知道从那里下手,机器放在那没敢动,在等下看看有没有兄弟们  在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短路的话 元件不是会发烫的吗 摸摸呗 还有开机电流应该不是这么小吧

网友:
还在等待解决思路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