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显卡用万用表怎样搞上电前检查

楼主(2008-11-26):
拿到一显卡用万用表怎样搞上电前检查
  我怕短路烧主板
     xiexie

网友:
先说检测点:
1、金手指上的几组电压引入点。
2、给GPU、显存供电的电感或电解电容。
再说测量工具(选用一种即可):
1、指针表用电阻档。
2、数字表用二极管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