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4SE 不触发

楼主(2008-11-26):
ASUS的 开机是 ASB100 吧 要是 没有换的 能怎样改装吗 高手指点
不触发

网友:
换华硕的复位芯片 那芯片改不了

网友:
不要急着去换啊,检查一下ATX14脚到这个芯片的线路。中间会相连到三极管啊。

网友:
LZ
这是常见故障
先进行一些常规检查吧

网友(2008-12-31):
我也碰到了,搞不定啊。

网友:
看看32.768起振了没有?

网友:
不是100 而是160噢,楼主你是不是打错字了。。。

网友:
刚看错了,ASUSP4SE是ASB 100的专用芯片.这种外面有卖的几元钱,我以前买过,......

网友:
我无奈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其它各条件都测试过正常,就是不上电,手头上没有这个ABS100换了不来试,客人把它拿走了。

网友:
是ASB100吧,像I\O一样那么多脚的吧
带板的才6元,我买来换了几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