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时钟供电问题

楼主(2008-11-26):
时钟供电2。5V有,3。3V没有(只有1。6V,好像这个电压是时钟本身的,因为我把时钟的3。3V供电的电感拆下来了还是有这个电压的),3。3V应该是ATX直接过来的吧?可是量ATX上的3。3不通,ATX3。3连到一个小小的场管(7EROE)D极,S极连到时钟的3。3V供电的电感上,可是场管换过了故障依旧,这个场管在这里起什么作用??用线把ATX的3。3V飞到时钟的供电电感上,结果整板的3。3V都被拉低到2。6V了,想飞线也解决不了了

网友:
沉了沉了,补充一下,此板整板没时钟,我换了一块时钟芯片后时钟的电压从1。6V升到了2。0V,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具体什么板子呢?

网友:
杂牌吧,看不到什么牌子,INTEL82815北桥,南桥FW82801BA,IO:W83627F-AW,时钟W83195BR-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