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7K1R是示器,开机继电器咔嗒的响,电压输出低

楼主(2008-11-26):
此显示器,一开机就听见继电器咔嗒的响,信号灯红绿交错的高,一开机在继电器响之前二次电压有60V左右,其经输出也正常,当继电器响后,二次电压降为15V左右,其它输出没有电压,已经排除高压包,电源模块,等的问题了,把信号线接起后二次电压又变为30V左右的跳动,找不到维修思路了,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AOC代工的机子,还是查行负载

网友:
这种机子会不会是电源事不起负载,而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挂个灯泡在二次电源后面看电压正常么?

网友:
修这种电源保护性故障的方法一般为:依次断开电源次级各组负载.断开那组电压恢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负载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