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848p主板

楼主(2008-11-26):
彩虹848p主板 不过内存,2.6v供电有,但供电mos管发烫,为什么,如下图,旁边的三极管也热,有谁碰过同样的问题,多谢!

网友:
这种板子先加焊CPU座再说,我刚修了一个技嘉的8IG 845主板,跑C0,加焊CPU座后搞定。

网友:
我的是跑c1,而且那个mos管发烫。

网友:
如果不插内存也发烫的话,把内存供电的MOS管拿下来测试。如果还没有问题。检查一下MOS管附近的电容。也是拆下来测量。不要光看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