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开机后z指示机一直的亮,无显示

楼主(2008-11-26):
客户拿来的一台IBM T22,开始通电时,硬盘指示灯刚闪下就熄了.然后拆机,主板加上键盘再通电,这次情况变了,通电所有指示灯都亮,2秒后只有Z这个指示灯亮,其它都熄了.屏幕没有显示。外接一台液晶也是没有显示。请问这个哪里出了问题。会是内存么?请维修过这类型的兄弟支个招。

网友:
还有一个怪的现象,就是这台笔记本没有3V电子电池的。找遍了都没有找到。

网友:
楼主过提供点信息 电流跑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电流仪器,有万用表可以测到么?还有主要是测那方面的电流?请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