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512故障

楼主(2008-11-26):
一台LG L1512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屏的上边三分之一显示正常,下边3分之2为纯色竖彩条,请教是那里有问题啊?
[
]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各位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代换一下驱动板试试,要不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找个通用板是一下,如果还是一样,在把屏芯片换了,换了还不行就是液晶屏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芯片换了,故障依旧,没有通用版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