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15AN电源3842故障情况!

楼主(2008-11-26):
有一台清华同方K15AN机器,炸机,更换所有坏件后故障如下,接上电源后一切正常,断电后,十几分钟再通电,电源无反应,用烙铁随意加热3842任意一脚,再插上电源后,一切正常,再断开电源后,故障依旧,请大虾指教·!·!·
电源

网友:
有没有照片啊?传来看看,有换过软启动的电阻吗?

网友:
是启动电阻问题,320V再接两个并连的1000K电阻到3842的7脚,把那两个电阻去掉,换了一个150K电阻上去就可以了。